模块电源在系统中应用EMC性能测试差异分析

楼主(2014-08-14):
        近期多位朋友反馈电源EMC的规格在整机系统中测试的结果和电源技术手册上面承诺的指标存在差异,现在我集体在这里帮助大家解释一下:

1.我司电源的各项指标是在开发、设计验证、认证都会实际进行测试,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

2.电源之所以在系统整机中存在测试差异主要是后面的负载和电源在设计过程中带的负载有差异的原因。

3.PCB的布板也会严重影响整机EMC的特性,如果PCB设计问题,也会严重影响产品的整机测试性能。

       总之,产品的整机EMC性能不仅仅与电源的性能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与产品的整机设计关系非常大。

谢谢!!

网友A:
负载差异是什么情况??

楼主:
感谢您的提问!

是这样的电源厂家在设计过程中进行测试的时候后端的负载是用电阻在进行模拟,会在50%和80%的情况下分别进行测试产品的EMC性能,同时也会严格控制电源到负载之间的连线距离,一般为10CM。

但是在客户端使用过程中,后端的负载会是系统内部的单片机、显示屏、继电器等,这些负载的特性和纯电阻是有差异的。

谢谢!

网友B:
PCB设计都有哪些点会影响EMC的测试?

楼主:
感谢您的提问!

首先对于电源端口,布板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涉及到的具体知识非常多,在这里我简单的说三个点,请参考:

1.输入防护、滤波、电源设计走线尽量走直线,不要走回形线和U形线,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干扰都是高频特性,会直接从空间进行传输。

2.电源进线处进行和其他的信号线尽量保证一定的距离,避免电源输入端口的干扰由于距离太紧从空间进行传输。

3.电源正下方的走线尽量避免,电源下面的走线容易感应电源的干扰。

谢谢!

网友A:
感谢回复,希望后面多发一些这样高质量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C:
我们公司的开关电源用的是鸿海科技的,效果还不错,做出来的产品很少是因为电源有问题返工的

网友D:
话说emc,钱+空间,百分百搞定

网友E:
版主可以分享一些emcpcb设计的帖子。

网友E:
也可以说明一下 有什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