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有感直流无刷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4-08-14):
做的电机驱动板,只有母线电流检测。没有各相电流检测。
由于所带负载不确定,所以启动时用的占空比不确定。现在解决的方法是:如果启动没有成功,那么重新启动(增加一定占空比),设置了最多启动次数。
我想了解下大家都是怎么样处理的。想看看我的启动方案是否合理。。。
如果没有各相电流检测,能否用母线总电流来做电流环呢?因为我见有资料说,母线电流检测只能做过流保护。想做电流环的话,就得检测3相电流来实现。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A:
母线电流是可以用来检测, 反映相电流情况的.这里有个技巧.
简单地说, 如果三相下管中某个时刻只有一个下管是开通的, 那么这个时候, 母线电流的瞬时值就是相电流
如果你能理解这句话, 就明白了, 可以画个图, 仔细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