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铅酸、锂电充电

楼主(2014-08-14):
目前常见的铅酸蓄电池以及锂电池(包含磷酸铁锂电池以及锰酸铁锂电池),可以用多大的安全充电电流进行充电?

网友A:
不同厂家和用途的差异较大,大体上看,铅酸的0.2C充电就不错了,快速充电需要特殊方法;
锂电0.5C或1C充电没有问题,铁锂可以更大,1C到3C。

网友B:
充电电流还得看充电器的设计和电池容量
500AH的铁锂电池 总不见得 1C 2C 充吧
我们的500AH 是100A充电电流。

网友A:
我的100Ah和350Ah铁锂也是用100A充电,没办法,再大电流在家里不太现实了。

楼主:
这么大的电流呀,现在又的充电器上面标称可以针对锂电池充电,指的是锰酸铁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什么三元聚合物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和用途的差异较大,大体上看,铅酸的0.2C充电就不错了,快速充电需要特殊方法;
锂电0.5C或1C充电 ...

锂电指的是那一种锂电?磷酸铁还是锰酸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指的是那一种锂电?磷酸铁还是锰酸铁?

锂离子,一般标称3.6V或3.7V,充满4.2V。

楼主:
哦,我还以为是磷酸铁锂电池,看来是了解有误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