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LPC1768串口UART2的485发送正常,接收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4-08-14):
void Uart2Init(void)
{
    uint16_t usFdiv;
    LPC_GPIO1->FIODIR |= ((unsigned int)1 << 31);
    LPC_GPIO1->FIOPIN &=  ~((unsigned int)1<<31);                  /* 485_DIR = 0 */
    LPC_PINCON->PINSEL0 |= (((unsigned int)1<<20)|((unsigned int)1<<22));
    LPC_SC->PCONP |= (1<<24);
    usFdiv = (FPCLK / 16) / 2400;
    LPC_UART2->DLM  = usFdiv / 256;
    LPC_UART2->DLL  = usFdiv % 256;

    LPC_UART2->LCR  = 0x1b;
    LPC_UART2->FCR  = 0x07;
    LPC_UART2->IER  = 0x01;
    NVIC_EnableIRQ(UART2_IRQn);              /* enable irq in nvic              */
}

void Uart2SendByte(int8_t buf)
{
        LPC_UART2->THR = buf;
        while (!(LPC_UART2->LSR & 0x20));
}

void uart2SendStr (uint8_t *pucStr, uint32_t ulNum)
{
    uint32_t i;
    LPC_GPIO1->FIOCLR |= ((unsigned int)1 << 31);
    Delay(5);
    for (i = 0; i < ulNum; i++)
    {
        Uart2SendByte (*pucStr++);
    }
    Delay(5);
    LPC_GPIO1->FIOSET |=  ((unsigned int)1 << 31);
}

void UART2_IRQHandler(void)
{
   while ((LPC_UART2->IIR & 0x01) == 0)
   {
      switch (LPC_UART2->IIR & 0x0E)
      {
          case 0x04:
                  for (GulNum = 0; GulNum < 8; GulNum++)
                  {
                   GucRcvBuf[GulNum+RcvLen] = LPC_UART2->RBR;
               }
               break;
          case 0x0C:
           while ((LPC_UART2->LSR & 0x01) == 0x01)
           {
                GucRcvBuf[RcvLen] = LPC_UART2->RBR;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这是程序部分,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过呀

网友A:
没细看你的程序,我用过接收中断,肯定没问题。

我是用路虎板例程改的,很好用。建议你也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细看你的程序,我用过接收中断,肯定没问题。

我是用路虎板例程改的,很好用。建议你也试一试! ...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