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求助,VCA821这个芯片的VG引脚该怎么接才能保证输入范围很大,输出稳定

楼主(2014-08-14):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输入范围大,就要减小放大倍数,减小RG电阻;

网友B:
你应该选择合适的增益设置, 保证输入信号全范围内, 输出都在线性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C:
VCA821的典型用法接法的如图:

网友D:
也参考下楼上的分享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VCA821的典型用法接法的如图:

参考图上了,注意G+G-见的电阻的选取的吧。。

网友E:
是RG+/RG-的啊,还有之间的电容的选取的吧。。

网友F(2015-11-22):
引用 网友A:
需要输入范围大,就要减小放大倍数,减小RG电阻;

根据芯片手册第五页第一张图片,可知你分析错了

网友G(2018-07-25):
有什么办法让vca821的输入电压能达到1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