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IAR里使用printf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08-15):
我是单片机新手,在IAR里使用printf函数,网上有人告诉我,project-options- General options--output file 选择library。这个步骤就可以使用了,但是用MSPFET下载程序的时候,就会出现“Load failed. Error: Invalid format.”问题,求高手解答,(我查到了,要是解决下载时出现的问题,就得把output file这项选择Executable,这样的话,就不能使用printf函数了)!!!!!!!
求高手解答,肿么才能两全其美

网友A:
需要重写putchar函数,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重写putchar函数,才能正常使用

求指教,怎么重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教,怎么重写啊?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9758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589893-1-1.html

这次莫有问题啦,可是为什么用printf函数串口助手就没有数据了呢??T_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莫有问题啦,可是为什么用printf函数串口助手就没有数据了呢??T_T

因为库函数中的printf函数并不是向串口打印数据

网友B:
哈哈  显然楼主被半桶水的高手忽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显然楼主被半桶水的高手忽悠了

不是这样吗?我一直这样理解的
求指教

网友C:
楼主改写下putchar函数,向串口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库函数中的printf函数并不是向串口打印数据

那是向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改写下putchar函数,向串口发过去

求教,肿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向哪呢?

等满桶水的高手来回答。
@原野之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吗?我一直这样理解的
求指教

我说的是主贴的内容: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满桶水的高手来回答。
@原野之狼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满桶水的高手来回答。
@原野之狼

网友D:
我对printf重定向后能输出字符串、和整型的数据单就是不能输出浮点型的数据,每次输出浮点型的数据就输出的全是零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记得及时结贴哦,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