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的rtc初始化很卡?

楼主(2014-08-15):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nuc472下载代码后总是在sysinit的rtc初始化的时候死循环在while等待标志位的地方,具体在哪里不定。以前没发现问题,最近就不行了。用官方例程也是一样

网友A:
我MUC100系列的时候也出现过,是因为rtc时钟的初始化选择必须要在解锁的情况下进行,楼主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B:
系统初始化卡是因为你系统垃圾太多了,清理垃圾,把不用的代码都删除了

网友C:
可能是好多程序没有使用,却启动了,建议精简。

网友D:
精简一下下吧

网友B(2015-02-28):
很卡是主频低吧,内存小,超频试试

网友B:
精简系统也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