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主程序跑飞,定时器还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4-08-15):
单片机主程序跑飞,定时器还正常工作吗?单片机程序跑飞了以后,定时器还会工作是吧??定时器里面控制的一些数据会是什么样了呢?变得了吗?比如定时器中让某一变量++;或是某一IO口变化,还会执行的了吗

网友A:
跑飞了,就难讲了。

楼主:
谢谢,期待更多的解答,多年来碰到最头疼的事,虽然给客户换了新设备就行了,但就是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跑飞了,定时器大部分还会继续运行。
除非跑飞后,恰好关闭了定时器,或者开启了其它优先级更高的中断,不过概率很低的。

网友C:
单片机主程序跑飞,你还能定义程序的地址码

楼主:
大致程序如下;
t0()(简写吧)
{
    TR1=0;
     TR0=0;//关
     th0=XX;
     tl0=xx;//赋值
     变量N++;
     if(n==5000)
       {
           p0.2=0;
            p0.1=0;
         ET0=0;

       }
   else
       {
            TR0=1;

         }
TR1=1;
}
TR1(定时器1)
{
    显示N;
}

楼主:
出现故障后变现为,定时器中显示的N也是5000;定时器1也正常工作,定时器0也停止了,但是P0口没有输出

网友D:
定时器一般很难跑飞。。。除非操作过定时器寄存器。

楼主:
咋跑飞的呢?为什么P0口没有输出呢?操作是在定时器里面呀?定时器不跑飞,P0口就应该有输出呀,如果t0跑飞,N的数据也应该不会正常里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咋跑飞的呢?为什么P0口没有输出呢?操作是在定时器里面呀?定时器不跑飞,P0口就应该有输出呀,如果t0跑飞 ...

没用WTG吧,什么MCU? 抗干扰差?

网友A:
单独测试P0口呢?

网友F:
跑飞了,什么不合理的情况都会出现的

网友G:
主程序跑飞,只要没关闭定时器,定时器照样能工作的。

楼主:
STC的用了多年了

楼主:
大家推荐一款更好的,价格不怕高

楼主:
51内核,12T的

网友H:
那要看跑飞的具体情况

你在最高优先级中断里跑飞了,基本就挂了

网友I:
感觉跑飞了就不好判断了吧

网友J:
跑飛了還能知道單片機到底在幹嘛嗎

网友K:
引用 楼主:
出现故障后变现为,定时器中显示的N也是5000;定时器1也正常工作,定时器0也停止了,但是P0口没有输出 ...

跑飞的话,触发T0中断进T0服务程序, N++之后N为5001,条件不满足P0不会被赋值,T0中断也没有被关闭。你这个N应该在主程序或者中断中有修改的吧,不然T1中断应该不会一直显示5000。指针溢出很容易跑飞。。

网友L:
既然都跑飞了,一切就不好说了

网友M:
个人理解:程序跑飞是没能按照预先设计的流程运行,假设在跑飞前使能了定时器操作,这样即使跑飞了(只要不跑到关定时器的动作)定时器也会继续工作。
当然了,所谓跑飞就是可能运行到任何地方,没人能预测。所以设计WDT时,程序里一般只会有喂狗的动作不会去关掉WDT,甚至有点芯片软件没办法禁止WDT

网友N:
既然程序都跑飞了,那定时器是否还能工作有何意义?难道你是在定时器里喂狗的?

网友O:
n=5000 ?
你的类型对了么?

网友P:
应该跑的,否则看门狗就不叫狗狗啦

楼主:
实际中是判断>=5000的,也是不行的,不是这个原因,即便是T1中也能显示出来呀5001

楼主:
员工给客户把行程开关换成接近开关就没事了,还在试验中,

网友Q:
STC用的都是泪。

楼主:
换定位开关就没事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