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microblaze中断问题

楼主(2014-08-15):
XPS搭建硬件平台,发现bus interface下的microblaze_0有INTERRUPT,port下的microblaze_0没有INTERRUPT,想做中断,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求解释 ?

楼主:
好吧,解决了。。。继续

网友:
自己添加一个microblaze中断接口就行了
PORT INTERRUPT = microblaze_1_INTERRUPT

网友A(2015-03-16):
您好。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B:
添加一个中断控制器,将IRQ挂到microblaze的INTERRUPT上,在中断控制器里添加中断入口就行。

网友A:
我用的14.1版本的。在ports的microblaze_0里面没有interrupt。Irq只能make external和连接到Intr,中断入口可以添加,但是挂不到interrupt啊。在bus interface的microblaze_0里面倒是有interrup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添加一个中断控制器,将IRQ挂到microblaze的INTERRUPT上,在中断控制器里添加中断入口就行。 ...

我用的14.1版本的。在ports的microblaze_0里面没有interrupt。Irq只能make external和连接到Intr,中断入口可以添加,但是挂不到interrupt啊。在bus interface的microblaze_0里面倒是有interrupt。

网友C(2015-07-07):
能麻烦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的么?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D(2015-10-19):
我的是这样的,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解决了。。。继续

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7-03-12):
引用 楼主:
好吧,解决了。。。继续

怎么解决的,又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