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要做一个采集重量幅度的产品

楼主(2014-08-15):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使用重量传感器,关键看你是多少吨的范围以及精度,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使用重量传感器,关键看你是多少吨的范围以及精度,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

重量传感器已经选好,芯片什么的怎么选啊。。STM32? 没做过产品  外壳什么的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传感器已经选好,芯片什么的怎么选啊。。STM32? 没做过产品  外壳什么的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 ...

如果你要做一个产品,就肯定要考虑这些,至于是否选择STM32,那要看你的精度及控制要求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STM32,也可以选择普通的51或者其他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做一个产品,就肯定要考虑这些,至于是否选择STM32,那要看你的精度及控制要求的,当然,你也可 ...

幅度怎么采集呢?我知道重量有HX711模块不知道行不行,就淘宝上卖的那种STM32最小系统开发板 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A:
我说了,关键看你的采集需要多少范围,这个你自己分析了,最小系统板是可以开发的,看你怎么搭建硬件,使用HX711模块是24位ADC,应该是可以满足的。你要采集最大、最小幅度还是提取最高幅度?你不说,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