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端口缓冲函数

楼主(2014-08-15):
430f149  单片机端口缓冲函数  ,可以用程序实现寄存器的功能,该如何实现呢?
求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不明白说什么

网友B:
看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说什么

意思是需要用软件让数据端口的输入和输出延时

网友A:
延时再输出不就可以了
延时再输入不就可以了

比如延时100US
做个100US的定时中断
在中断里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不过真没有见过这种需求的

可能输入输出需要时间稳定,一般都是通过延时实现
延时会再读输入,输出后等待稳定

网友A:
如果嫌快了,把GPIO的时钟降下来

网友A:
借用D触发器的思路,数据是在时钟信号的作用下输出的,那么控制这个时钟的速度就可以了,数据可以随时加载到D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D触发器的思路,数据是在时钟信号的作用下输出的,那么控制这个时钟的速度就可以了,数据可以随时加载 ...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  程序一直调不出来,
    主要问题是好像采集不到数据 ,  在1602上显示的始终是零

网友A:
思路对了

检查程序吧

网友B:
检测不到输入数据跟输出延时不延时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输入数据跟输出延时不延时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吧。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跟外围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输入数据跟输出延时不延时之间好像没有任何关系吧。

好的 。现在已经解决了  ,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这个应该跟外围有关系,

现在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