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2C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4-08-15):
我在用STM32通过模拟I2C读取ADXL345的DEVICE ID时,发现读取到的都是0,但是ADXL345模块在51上完美运行,我怀疑是端口输入输出设置的问题,下面贴上我的代码,我使用的是PB10为SCL,PB11为SDA
#define SDA_IN()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8<<12;}
#define SDA_OUT()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3<<12;}

#define IIC_SCL    PBout(10)
#define IIC_SDA    PBout(11)
#define READ_SDA   PBin(11)
主程序
while(1)
                {
                        t=ADXL345_RD_Reg(DEVICE_ID);
                        printf("%x \r\n",t);

                  }

就是想通过串口输出t的值,但是却永远是0,跪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ADXL345_RD_Reg(DEVICE_ID);
那说明你这个函数读到的一直是0;

用示波器对照时序,仔细分析下;

网友B:
#define SDA_IN()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8<<12;}
#define SDA_OUT()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3<<12;}

这个也可能容易弄错, 其实 SDA 不需要设置输入模式, 因为 I2C 输出1 是高阻状态, 这时候直接可以输入的. 这样做代码简化, 同时不容易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SDA_IN()  {GPIOB->CRH&=0XFFFF0FFF;GPIOB->CRH|=8CRH|=3

这样设置对了,早上调出来了,加速度值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