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新人,求指导如何让allegro产生AD shift+S的相似效果

楼主(2014-08-15):
请问 如何让allegro只显示TOP层。
双面板BOTTOM层有元件,还在布局,但现在整块板子看起来混乱无比。
还有如何让整块PCB板翻转显示,allegro是从TOP透视看到BOTTOM,我要从BOTTOM看过去,要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
flip

您好,flip 我找到了,但是skill在哪啊?我想让allegro只显示TOP啊。

网友B:
让allegro只显示TOP啊
这个直接通过颜色显示设置实现即可,不显示top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allegro只显示TOP啊
这个直接通过颜色显示设置实现即可,不显示top层

您好,
我是纯纯的新人啊,即使布局,我也只敢在系统默认的层摆动元件。
网上也没有详细说各层作用的信息或者是完全对应不起来的层,而且allegro层与AD差很多,如:在AD中我一直将keepout割边用,但allegro里keepout竟然只是电器隔离,根本不割边的,再比如outline层,我都不知道这层的具体作用。
BOTTOM层我在右边visibility里关闭了,但是我仍然能看见元件,也能选中元件。

楼主:
如何屏蔽bottom的元件啊

网友A:
我用的skil,上传一个。你可以用这看看。

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kil,上传一个。你可以用这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kil,上传一个。你可以用这看看。

您好,
加载失败了啊。
Command > skill
Skill > load("qview.il")
function ChangeColor redefined
function CreateQViewForm redefined
function QView redefined
function QViewAction redefined
t
Skill > exit
t
Command > qview
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f_FormBegin
是版本的问题吗。我用的是Cadence 16.3

网友C:
LZ你好,我也同样纠结过这个问题,所以目前还在用AD,主要是用惯了AD的shift+s功能,很接受不了Cadence算七八杂的显示,同事说是用的不习惯的缘故,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期待你的回答与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好,我也同样纠结过这个问题,所以目前还在用AD,主要是用惯了AD的shift+s功能,很接受不了Cadence算七 ...

没有解决,现在是自己脑补过滤。自学allegro真的是没效率可言啊。

网友C:
确实如此啊,我也是这样。

网友D:
去掉这的勾就可以了

网友E:
自己做一下光绘设置,或者导入一下别人做好的光绘也可以的。

网友F(2014-10-08):
我现在也用阿狸狗,刚开始也很不习惯,单公司的老前辈们都用这个,我不得不用啊,上手了就好了。

网友G:
问题有木有解决啊?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