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烧录程序问题

楼主(2014-08-15):
STM32 烧录程序问题
我用STLINK 烧写 PROGRAM MEMORY 失败,但是烧写OPTION BYE却是成功的;
STM32F103C8;

SWD方式;BING查了一下,有人说SWD不稳定,对工具有要求严格??!

网友A:
ST LINK还是比较稳定的;

线尽量短点,降低频率看看;

楼主:
谢谢回复,线长20CM左右,新的芯片;现在用STLINK随机的开发板,也不可以烧写FLASH;  STM32F103C8-PKT,但是OPTION BYTE却没问题。。。

随机的编程电缆找不到了,不知道是多长。。。

楼主:
> Programming  OPTION BYTE area...
Warning: Old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detected.
You can update the ST-Link firmware with ST-LinkUpgrade.exe utility and reboot the ST-Link with USB cable.
< OPTION BYTE programming completed.
> Verifying OPTION BYTE area...
==> Reset done, device Running...
< OPTION BYTE successfully verified.
> Programming section [8000000-800FFFF] of PROGRAM MEMORY area...
Warning: Old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detected.
You can update the ST-Link firmware with ST-LinkUpgrade.exe utility and reboot the ST-Link with USB cable.
Programming skipped from address 0x8000000 to 0x8003FFF because trying to program erased value
Programming skipped from address 0x8004000 to 0x8007FFF because trying to program erased value
Programming skipped from address 0x8008000 to 0x800BFFF because trying to program erased value
Programming skipped from address 0x800C000 to 0x800FFFF because trying to program erased value
< PROGRAM MEMORY programming completed.
> Verifying section [8000000-800FFFF] of PROGRAM MEMORY area...
Error : Error while verifying address 0x8000000
Error : Problem while trying to Reset device. Apply a Power On Reset
Error : < PROGRAM MEMORY verifying failed.
Copying 319489 bytes to the ClipBoard...
319489 bytes copied.

网友B:
看来是这个问题
Warning: Old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detected.
You can update the ST-Link firmware with ST-LinkUpgrade.exe utility and reboot the ST-Link with USB cable.

编程软件和 ST-Link 固件不匹配了, 更新一下固件能够解决问题的.

楼主:
THX, 已经升级了;还是同样的错误,不知是不是要买JLINK试。。。

Hardware configuration set to <ST-LINK on USB with STM32F103x8 plugged in and SWD protocol>.
Blank check before programming (when available) is OFF
Verify after programming is ON.
Clear memory before loading a file is ON.
Erase device memory before programming (when available) is OFF
Display a popup window when an error occurs is ON.
Log activity is OFF
> Reading section [8000000-800FFFF] of  PROGRAM MEMORY area...
Error : Error while reading address 0x8000000
Error : < PROGRAM MEMORY reading failed.

读也是失败的。。。哪里可以设置降低STLINK速度啊?

楼主:
接上RST引脚后,STVP里可以对PROGRAM MEMORY编程了,OPTION BYTE也可以。。。这个RST不是可以不用接吗? SWD

别外 IAR里还是提示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网上找到的解决方案是擦除芯片,重新上电;
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82023&from=search+result

使用也擦除了:
STM32 ST-LINK Utility

11:40:36 : ST-LINK SN : ST-Link/V1 on F:
11:40:36 :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 V1J13S3
11:40:36 : Connected via SWD.
11:40:36 : Connection mode : Normal.
11:40:36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enabled.
11:40:36 : Device ID:0x410
11:40:36 : Device flash Size : 64KBytes
11:40:36 : Device family :STM32F10xx Medium-density
11:40:56 : Flash memory erased.

还是无**常进入调试,我用STM32F103C8 PKT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