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USB 接口

楼主(2014-08-15):
最近在学IMX6SDLRM文档USB模块章节的内容,因对USB不是很熟,被几个概念弄糊涂了。有懂的还请帮忙指点下啊,谢谢了。
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模块有4个USB 2.0控制器core,对于OTG Core和HOST1 Core均是HS/FS/LS UTMI compliant interface;而HOST2 Core和HOST3 Core则是High Speed Inter-Chip USB compliant interface (HSIC)。这两个接口有何异同,百度了半天也没看明白的?前两个是内部集成PHY的,其连接方式是否是采用了ULPI接口?如果是UTMI+ULPI方式的USB接口同HSIC又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装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楼主:
等候FAE大神

网友B:
1.HSIC接口是用于chip-to-chip连接的,简单的说就是省去了外部USB线缆,是对于HOST1 Core(with phy)的外部接口说的。
2.UTMI或者ULPI指的是HOST1 CORE 内部的host controller与PHY之间的连接方式。
此两种接口指的不是同一个地方。
看了这篇文档中2.1的框图你就懂了,见附件

High Speed Inter-Chip_1_0 final.pdf

154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1.HSIC接口是用于chip-to-chip连接的,简单的说就是省去了外部USB线缆,是对于HOST1 Core(with phy)的外 ...

谢谢解答,现在懂了

网友C(2015-02-14):
当时看芯片手册时对这一块也是不懂,现在理解了

网友D:
再做imx6相关开发, 学习了

网友E(2015-06-19):
看完整个帖子豁然开朗

网友F(2015-07-21):
关于这款mcu应该怎么学习哦,小白上路,表示有点艰难

网友G(2016-02-01):
引用 网友B:
1.HSIC接口是用于chip-to-chip连接的,简单的说就是省去了外部USB线缆,是对于HOST1 Core(with phy)的外 ...

为什么读取不到附件呢?

网友H(2016-05-18):
还是不明白USB与HSIC的差异,是否HSIC可以直接当USB接口使用

网友I(2016-10-24):
怎么将开发板上的usb_otg这个接口配置成普通的usb接口,内核需要怎么配置,我们在这个usb_otg后边又加了一个usb hub怎么都调不同,望大神指教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