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器件外形像电容但有阻值,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

楼主(2014-08-15):
这个器件外形像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850182703\QQEIM\WinTemp\RichOle\KO{TJ1`_ZBU$YFD@C9$3_TP.jpg电容上面写有101。PCB上标为R1,R2 ;测量电阻后,电阻为100。不知这个电阻是什么类型电阻。

网友A:
无感薄膜电阻

网友B:
101。就是100

网友C:
2#正解。
这种电阻我有一些,内部是在瓷片的金属箔/金属氧化导电膜上,蚀刻出迂回路径,精度比较高。
不知楼主的电阻是什么品牌/厂家/标记?我的是AE。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正解。
这种电阻我有一些,内部是在瓷片的金属箔/金属氧化导电膜上,蚀刻出迂回路径,精度比较高。
不知 ...

只是标了101,板子是日本的一台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