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arm 结构体定义。。。

楼主(2014-08-15):
typedef struct _MessageDetail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FF;
        unsigned int CANID;
        unsigned int DATAA;
        unsigned int DATAB;
}MessageDetail;
MessageDetail MessageDetailT;

以下代码是否正确:
                MessageDetailT.LEN=LEN;
                MessageDetailT.FF=FF;
                MessageDetailT.CANID=ID;
                MessageDetailT.DATAA=0;
                MessageDetailT.DATAB=0;
请指点,新手学习。。。。

网友A:
LEN,FF,ID如果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的,

比如某个变量,或定义成某个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N,FF,ID如果是有意义的是可以的,

比如某个变量,或定义成某个数字

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如果LEN,FF,ID,是已经定义的宏或者变量是没问题的,否则在编译的时候编译器是会报错,未定义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