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0~12mv放大到0~5v

楼主(2014-08-15):
直流电压信号为0~12mv 要求放大到0~5v     放大后千分之五的精度,要求零漂小,温漂小,噪声小   总电路成本在15元之内吧
初步想前级为差分放大 然后再整成1路信号  选什么样的运放和电阻合适,电路设计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你的疑问是什么?直接放不就OK了吗?

网友B:
是找运放的吧,温漂小,就需要用高精度的运放,关键就看楼主打算用多少成本,温漂和Vos越小,运放就越贵

网友C:
没重点?!!楼主求助哪方面?~~

网友A:
要求零漂小,温漂小,噪声小,那到底是要小到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零漂小,温漂小,噪声小,那到底是要小到什么程度?

温度误差在20摄氏度之内,满足千分之五精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重点?!!楼主求助哪方面?~~

主要是运放 和匹配电路

网友D:
千分之五的精度的话,粗略看Vos、Ib、电阻可各分配0.25%、0.15%、0.1%,即Vos选<30uV的,Ib选<18uV/10k=1.8nA的,电阻选0.1%的。
其中10k是假定的输入端电阻。
因此,运放可以选OPA277、OPA188、OP97E、AD707B/C,再就是大部分零漂运放也可以,如果噪声不是问题的话。
当然,误差是平方和再开放的关系,具体选择要根据具体电路重新计算核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运放 和匹配电路

千分之五的精度,建议匹配网络用百分之一规格电阻,15快电路成本已经买到很好的运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千分之五的精度的话,粗略看Vos、Ib、电阻可各分配0.25%、0.15%、0.1%,即Vos选

老张,为什么“即Vos选<30uV的,Ib选<18uV/10k=1.8nA的,电阻选0.1%的”,这几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张,为什么“即Vos选

是根据Vos分配0.25%、Ib分配0.15%、电阻分配0.1%来的,原则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即:越花钱的地方误差就越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千分之五的精度的话,粗略看Vos、Ib、电阻可各分配0.25%、0.15%、0.1%,即Vos选

老张,我还是有点糊涂,想不明白,30uV怎么得来的?Ib选<18uV/10k=1.8nA,这个18uv,又是怎么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张,我还是有点糊涂,想不明白,30uV怎么得来的?Ib选

30uV=12mV*0.25%,
18uV=12mV*0.1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uV=12mV*0.25%,
18uV=12mV*0.15%。

晓得了

网友B:
老板给15元预算啊,如果节省下的成本能给到楼主,运放可以用SGM8552,不超过6元,周边电阻都选0.1%精度,算下来8元左右就搞定了

网友F:
前级差分放大,然后整成一路是啥意思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千分之五的精度的话,粗略看Vos、Ib、电阻可各分配0.25%、0.15%、0.1%,即Vos选

这个,都分配完了,那温漂咋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都分配完了,那温漂咋办?

这种分配是留有余量的,因为最后误差的合成不是直接相加,而是平方和再开方。

平方和再开方,需要元器件的误差符合一定的分布。 如果是随机分布,不能这么算。

网友H:
精度高低,与前面是否差分结构没有关系,是否差分与共模抑制比有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分配是留有余量的,因为最后误差的合成不是直接相加,而是平方和再开方。 ...

嗯,是的,root sum square,sorry,忘了这茬了。
佩服!

网友I:
放大倍数太大,比较难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放大倍数太大,比较难控制

几百倍的放大倍数很平常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前级差分放大,然后整成一路是啥意思啊。

平方和再开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平方和再开放

我不明白的是这个12mv的电压是对地电压还是一对差分线的差分电压,如果是对地电压的话还需要差分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