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LM2901组成负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4-08-15):
各位大侠好,我最近做一个用运放LM2901组成的比较器电路,比较的是负电压,但是我的运放是0V—15V供电,请问这样可以比较负电压。另外我在网上看到说如果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输入负电压有可能烧掉。请问会不会烧掉我该怎么判断,看运放的规格书么,如果是看运放的规格书的话,具体看那些参数。谢谢!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因为板子已经做出来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飞线了

网友A(点评):
确认 2901 是运放??!!

网友B:
你接负的,当然会烧掉;

电压是相对的,想办法变成正的;
或者将输入信号反接,也就是正的了;
有条件的话,加个反相电路吧;

楼主(2014-10-12):
引用 网友B:
你接负的,当然会烧掉;

电压是相对的,想办法变成正的;

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防反,所以一般情况是正的。现在不想飞线,所以先问LM2901 是否可以接负电压输入。好像有的运放可以

网友C(2020-03-18):
引用 楼主:
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防反,所以一般情况是正的。现在不想飞线,所以先问LM2901 是否可以接负电压输入。好 ...

可以接,单+电源供电2901工模电压范围可以到-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