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 android4.4分区挂载

楼主(2014-08-15):
Android4.4跑起来之后发现内部Flash存储挂载失败,求解!

fstab.freescale文件设置如下:
/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2/mmc_host/mmc1 /mnt/media_rw/extsd vfat defaults voldmanaged=extsd:auto
/devices/platform/fsl-ehci /mnt/media_rw/udisk vfat defaults voldmanaged=udisk:auto
/dev/block/mmcblk0p5    /system      ext4    ro                                                                               wait
/dev/block/mmcblk0p4    /data        ext4    nosuid,nodev,nodiratime,noatime,nomblk_io_submit,noauto_da_alloc,errors=panic    wait,encryptable=footer
/dev/block/mmcblk0p6    /cache       ext4    nosuid,nodev,nomblk_io_submit                                                    wait
/dev/block/mmcblk0p7    /device      ext4    ro,nosuid,nodev                                                                  wait
/dev/block/mmcblk0p1    /boot        emmc    defaults                                                                         defaults
/dev/block/mmcblk0p2    /recovery    emmc    defaults                                                                         defaults
/dev/block/mmcblk0p8    /misc        emmc    defaults                                                                         defaults

init.rc设置如下:

on init
    start watchdogd

    # See storage config details at http://source.android.com/tech/storage/
    mkdir /mnt/shell/emulated 0700 shell shell
    mkdir /storage/emulated 0555 root root

    export EXTERNAL_STORAGE /storage/emulated/legacy
    export EMULATED_STORAGE_SOURCE /mnt/shell/emulated
    export EMULATED_STORAGE_TARGET /storage/emulated

    # Support legacy paths
    symlink /storage/emulated/legacy /sdcard
    symlink /storage/emulated/legacy /mnt/sdcard
    symlink /storage/emulated/legacy /storage/sdcard0
    symlink /mnt/shell/emulated/0 /storage/emulated/legacy

对内部存储进行操作,提示Read-only file system。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装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你是使用官网的Demo iamg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你是使用官网的Demo iamge吗?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用mx6q sabresd
image也是我们自己编译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们自己设计的,用mx6q sabresd
image也是我们自己编译出来的!

软件你们是根据自己设计的板子移植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你们是根据自己设计的板子移植的对吧?

软件也只是移植了uboot、kernel而已,其它分区配置都没动过的,原始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也只是移植了uboot、kernel而已,其它分区配置都没动过的,原始的配置! ...

楼主你好,你把你启动过程终端上的log信息给我看一下吧,完整的。

楼主:
附件为完整启动lo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把你启动过程终端上的log信息给我看一下吧,完整的。

已发启动log到附件了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从什么设备上启动的,SD卡还是eM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从什么设备上启动的,SD卡还是eMMC?

emmc

网友C:
/dev/block/mmcblk0p5    /system      ext4    ro,楼主,把ro改成wr,然后重新编译烧写看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v/block/mmcblk0p5    /system      ext4    ro,楼主,把ro改成wr,然后重新编译烧写看有没有用 ...

这个很早之前试过了,也没用!费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从什么设备上启动的,SD卡还是eMMC?

请问Rita,这个问题有什么进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Rita,这个问题有什么进展吗?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MFGTOOL烧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MFGTOOL烧写的吗?

重新解压再移植又可以了,郁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解压再移植又可以了,郁闷!

你有可能是解压过程中有文件有问题的,不管怎样,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啊。

网友D(2018-02-05):
mfgtools 的ucl2.xml把相应分区的ro改为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