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 用KEIL调试环境怎么搭建

楼主(2014-08-15):
我手上有一个NUVOTON  ISP-ICP Programmer和N79E814A单片机,
我想知道用KEIL软件是否可以进行调试?调试环境怎么搭建?
如果不可以的话还需要其他的什么配件?

网友A:
ISP-ICP Programmer 只能烧录,不能仿真。需要用仿真板N79E85J的。或者 你编译好后下载,强行测试。也可以烧好ISP代码后 用串口ISP测试打印。

网友B:
下载最新版的。

网友C:
听九哥的,九哥是新唐的支持专家。

网友D:
记得有教程的

网友E:
keil肯定可以进行调试的,至于环境的搭建,你直接下载官方的例程包,在上面修改即可

网友F(2015-05-14):
九哥,你好,我现在想用新唐N79E814/815系列单片机开发产品,但是KEIL里没有相关的元件库,要怎么处理呢?安装哪个版本的KEIL?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九哥,你好,我现在想用新唐N79E814/815系列单片机开发产品,但是KEIL里没有相关的元件库,要怎么处理呢? ...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是什么核心的,然后就选用和那个差不多的,比如以前做STC的51,直接选择AT89C51就行,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