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PIC 单片机位变量初值置1错误

楼主:
在写个交通灯电源的控制程序,用的是pic12f675
用到位变量的时候
bit Sw_off_flag = 1;编译提示 initialization of bit types is illegal,赋值初始化错误
这个只有先赋0,初始化里头在置1么,这个跟keil C51里头不一样么?
非得:
bit Sw_off_flag = 0;
Sw_off_flag  =1;
写两行么
寻求解答

网友A(2014-08-15):
不是说的很明确吗

bit变量赋初值是非法的

编译器不支持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的很明确吗

bit变量赋初值是非法的

赋0是可以的呀
真是picc不支持bit变量直接赋1么,英文看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赋0是可以的呀
真是picc不支持bit变量直接赋1么,英文看不是很明白

零可以应该是开机后所有变量清零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可以应该是开机后所有变量清零了的原因

恩,这个样子呀。只有多写一行赋值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