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伺服控制编码器断线检测

楼主(2014-08-15):
(无正文)

网友A:
只应用,没开发过,安川伺服一上电它就知道编码器有问题没

网友B(2014-10-04):
一般伺服驱动器都具备这样的功能,比如  A+ A-  B+ B_  Z+   Z-,  可以用一片异或芯片 74LVC86,检测,

网友C:
有短线检测芯片的,以前用过,不记得了型号了,不过价格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