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OpAMP中Slew引起的失真

楼主(2014-08-15):
当运放由较大的输入信号驱动时,输出会slew,那么slew对运放的开环和闭环频率响应有何影响?

证明:
不管是开环,还是闭环,幅度失真都会发生,但相位失真仅在闭环条件下发生!

网友A:
Slewrate和闭环开环有什么关系?不相关的东西

网友B:
X7又伸进了。

SR是打信号特性。

是饱和特性。

你只能保证你的电路在线性情况下运行。

SR是你必须避开的。

都是闭合没有开环什么事。

现行条件下相位也不会失真。

有想法可以说。

但胡说就很不好了。

而且你总是户头蛇尾。

从来不接铁。

这就很不好了。

希望你下次注意。

谢谢大家!

楼主:
一,开环建模

运放的一阶模型可以用压控电流源+带米勒电容补偿的高增益放大器组成,若差分输入电压为Vi,则压控电流源可用f(Vi)表示,不过这里的f(Vi)包括slew在内的非线性项,假设Vi=б时,f(Vi)饱和,那么易得:
f(Vi)=gm*Vi 当Vi<=б;f(Vi)=SR*C  当Vi>б
式中gm为差分输入级的跨导,压摆率SR定义为dVo/dt,C为米勒电容。

楼主:
接上
已知f(Vi),根据一阶模型假设,立马可得运放输出Vo表达式为:
Vo(t)=(gm/C)∫y(t)dt
式中y(t)=Vi(t) 当Vi(t)≦б;y(t)=SRC/gm 当Vi(t)>б

根据这个表达式,容易得到OP的SLew模型,一个框图是Vi到y(t)的转换,另个是积分。根据这个时域模型,容易转换为频域模型,那么积分∫换成1/jw,y转换为N(A),A是峰值幅度。方便期间,定义一个饱和函数f(б/A)=1,当б/A≧1,当б/A<1时等于2/П[sin^-1(б/A)+(б/A)(1-(б/A)^2)^1/2]
记f(б/A)=N(A),那么运放开环传递函数H(jw)=-wuN(A)/jw
上式中wu=gm/C为运放开环单位增益带宽。

根据上式,可得传递函数幅度=(wu/w)N(A)
而相位直接观察就是=-pi/2
于是证明了结论:slew引起的失真仅仅会影响开环传递函数幅度,不会影响相位。

楼主:
二,闭环模型推导
有了开环模型,闭环模型就简单了,在开环框图上加个反馈环路,加个输入函数框图。然后根据负反馈理论,直接可得闭环模型对应的表达式,具体略。

苦难在于:无法得到负载数学表达式的闭合形式解,可以用计算机迭代算法,得到图形解。得到的图形可用于理论估算,无需解答闭合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闭环模型推导
有了开环模型,闭环模型就简单了,在开环框图上加个反馈环路,加个输入函数框图。然后根 ...

你竟申搓栾地想当可以.

谢谢大家!

带宽是Gm/Cc.

SR=Ic/Cc.

2者存在明显的比值关系.

但现实情况就是对于一个带宽.

SR在不同电源电压情况下是不同的.

电压高的SR更大.

这在这里无法体现.

按说带宽和电源电压就已经决定了SR.

但确实存在一个最大的SR.

就是IC/CC.

SR就是进入饱和的临界状态.

电源电压在高带宽在大也不会有超过SR的输出斜率.

网友C:
即使运放饱和Ic也是节约变化.

仅仅是相对于输出太快了而已.

所以可以看作Ic*dT=A*Cc *(dVo/A).
=Cc*dVo.

dVo/dT=SR=Ic/Cc.

楼主:
一般的阿菜对slew也只能理解到SR=I/C=2pifA地步了。

三,slew的二阶效应
之前给太湿画了个实际的阶越响应曲线图,两点反常:一是有台阶,二是较预测更斜率更陂。这是由二阶效应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阿菜对slew也只能理解到SR=I/C=2pifA地步了。

三,slew的二阶效应

你根本不懂。

不是什么2节效应。

运放开环特性本来就是复杂的。

为了稳定而设置了一个低频的主导极点。

事实上为了稳定人人都得这么作。

但也不都是如此。

像NE55332之类的。

反弹时出现了由班平面0点。

有些运放的频率特性很明显可以看出其存在右半平面0点。

台阶是小信号和饱和特性的切换结果。

更陡的斜率是不可能出现的。

虽然SR=Ic/Cc是近似算法。

但也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差甚远。

而且SR就是过0斜率。

初次之外都不是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