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帮忙分析下3.3V 1602上电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用3.3V单片机控制3.3V的1602,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上电后不显示,什么都不动它,等上1分钟左右它才显示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正常控制了,

楼主(2014-08-15):
大神,求救啊

网友A:
你确定3.3V能达到1602的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3.3V能达到1602的驱动电压?

有3.3v的1602,1602不断电,cpu断电。下次1602也能正常显示。但是只要1602断电,下次上电就得等上1分钟左右才能显示。

网友B:
会不会1602的复位时间太长了;
1602还没复位,你程序已经开始写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1602的复位时间太长了;
1602还没复位,你程序已经开始写数据了;

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处理呢?

1602的资料;
1602部分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另外你说的时间很长才有显示是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的资料;
1602部分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的资料;
1602部分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没啥问题啊;
要么是你程序问题,要么液晶本身问题;

你仿真的时候,程序运行,能正常控制以后,复位程序看看(MDK或IAR的软件复位按钮),不要断电;
如果不用等1分钟,很快就能控制,那就是1602本身问题,还是一样就要好好查下程序了(印象中程序
没几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没啥问题啊;
要么是你程序问题,要么液晶本身问题;

仿真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也不用等。只要1602不断电,控制什么的都没问题。程序也检查n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也不用等。只要1602不断电,控制什么的都没问题。程序也检查n遍了。 ...

那就是液晶问题了;
断电后,第一次显示要等1分钟吧;

网友C:
单片机上电后先长延时等待一下,等液晶上电复位稳定了,在初始化液晶。。曾经在12864液晶上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上电后先长延时等待一下,等液晶上电复位稳定了,在初始化液晶。。曾经在12864液晶上遇到过这个问题 ...

等待多久啊?我延时1s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待多久啊?我延时1s都不行

那建议看看是否初始化函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液晶问题了;
断电后,第一次显示要等1分钟吧;

恩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啊

但是Vo脚的电阻接小一点就不用等待,但是这样1602又看不清了。。。。

网友D:
你这的法有问题。你怎么调整显示对比度,调整下图电位器,达到调节VO因脚上的电压相应1602上的对比度会变化,我的屏是1V左右最清晰,你要根据自己的1602调节电压

网友E:
我以前也有这问题,上电等1分钟后就正常显示,控制也正常,一上电就控制就是没有显示。

后来查到3.3V版的1602有一个8脚的IC有一个脚输出-1.5V的电压的,这个脚连接在1602显示模块的地,这样1602就变成4.5v供电。这个8脚ic好像有两个脚要短路还是怎么的,你可以看这个ic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的法有问题。你怎么调整显示对比度,调整下图电位器,达到调节VO因脚上的电压相应1602上的对比度会变化 ...

我就不断试验找到合适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有这问题,上电等1分钟后就正常显示,控制也正常,一上电就控制就是没有显示。

后来查到3.3V版的1 ...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时间很久了,不记得怎么解决的,反正就是在那个8脚IC的电路有问题,你找这个IC的资料看下,再对照电路很容易找到问题点的。

楼主:
终于解决了,我把vo和电源,vo和地之间的电阻调小了。大概300欧的100欧。启动时间在一秒左右,基本能忍受吧。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