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短路保护电路,但是继电器不停来回打

楼主(2014-08-15):
做了一个短路保护电路,但是短路时(输出接地),继电器不停来回打,求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该怎么改正

网友A:
常开常闭触点接反了吧,

网友A:
说错了,应该不是,没仔细看题,

网友B:
建议你买本继电保护书看看,不要想当然设计

网友C:
这电路,不来回打才不正常。

网友D:
你想让它不来回打得加上锁定功能,不过那样去保护你得断电。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F:
同意楼上的楼上。
你的继电器一动作,短路就解除了,继电器当然释放了,一释放又短路了,所以又动作。
开关电源的短路保护也是这样,一直在打嗝。

网友A:
难道没有人仔细看题的吗?

网友G:
我理解是Q2的触发后加一个保持。

网友H:
按照图上的常开接法,电路上电时能够启动吗?
还有输出对地短路后,没发现D9起什么作用。

网友F:
上面有一个电容,提供启动时的初始电流。
但是输出短路后,会把电源电压也拉低,所以继电器释放,三极管也可以不导通了。
但是继电器释放后,电源电压恢复,等于又是重新上电,又重复了刚开始的启动过程。

网友I:
这个电路打嗝是一定的,原理决定的

网友J:
个人之愚见:
当输出对地短路时,Q2导通,B点电位拉低Q1导通,继电器吸合5V输出断开对外无电压输出;由于外部输出存在,Q2保持导通,Q1导通继电器保持锁定。
当解除输出短路,Q2截止,Q1截止,继电器释放。

网友F:
LS电路不能工作,
1,虽然加了一个三极管,但是是射随器,没有保持作用,所以,加不加没用。
2,负载端短路后,5V电源被拉低,根本没有足够的电压让继电器再动作。

网友K:
建议你学习“张飞电子工程师速成视频”,讲解模拟电路实战经验,非常好且容易消化吸收。
免费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781407441&uk=320450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