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的USART1用不了,求助

楼主(2014-08-15):
串口配置代码如下
void uart_init(uint32_t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A口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SYSCFG,ENABLE);//使能串口1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9, GPIO_AF_7);//USART1串口复用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浮空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10, GPIO_AF_7);//USART1串口复用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endif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
串口1发不出来也接收不到,是什么地方配置不对?求大神帮忙

网友A:
bound 没给具体值得话,是0,给各数96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und 没给具体值得话,是0,给各数9600试试

bound作为入口参数的,我给的9600

网友B:
pin 10  配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 10  配置错误了

那两行注释和没注释都出不来

网友C:
其中2句,改成下面的看看: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2句,改成下面的看看: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 ...

库函数里面找不到GPIO_AF_USART1定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库函数里面找不到GPIO_AF_USART1定义

楼上和你用的固件库不是一个,用你的固件库应该是GPIO_AF_x,这里的x需要到硬件手册里去查,看USART1对应的是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和你用的固件库不是一个,用你的固件库应该是GPIO_AF_x,这里的x需要到硬件手册里去查,看USART1对应 ...

恩,F30x的库就是GPIO_AF_7,我都查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行注释和没注释都出不来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这个是库文件写的,你的PA10 的写法,应该是F1系列库文件的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 ...

所以那两行注释掉了啊,PA9 和PA10 GPIO配置是一样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那两行注释掉了啊,PA9 和PA10 GPIO配置是一样的了

你是怎么测试usart 的?先测试发送吧,可以先不管中断

楼主:
找到问题了,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_9, GPIO_AF_7);//USART1串口复用
应该是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_9, GPIO_AF_7);//USART1串口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