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与电脑串口通讯,若电脑重启后单片机不正常工作.

楼主(2014-08-15):
用pic16F887与电脑用串口连接,如电脑重启单片机发送数据给电脑正常,电脑发数据单片机接收不到,此时给单片机电源重启就正常了.我单片机是独立开关电源供电的.-----------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哪里产生的故障?谢谢!

网友A:
MAX232自激了,又或者单片机接收部份程序BUG

网友B:
单片机接收程序有问题,没有纠错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接收程序有问题,没有纠错措施

有纠错,我就怕重启有错误脉冲,如果数据抬头不对我就会清除,不做处理。在单片机正常工作时我测试过,发几次错误或长度不一的进行测试,可以处理掉错误数据。但现在只要重启电脑就不正常,刚才我以为电脑重启USB会断电的,我就用USB供电,结果发现重启USB电源也一直有的。不能跟着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232自激了,又或者单片机接收部份程序BUG

MAX232请问自激如何处理?电脑不重启单片机工作正常,错误数据也能屏蔽,只要一重启就接收不到电脑发的数据了,但单片机能往上发。

楼主:
问题处理了,发现是自己的程序问题,电脑重启后会自动发一个0xFF,单片机接收后,后面来的数据顺序出错,原程序有屏蔽的,但处理位置搞错了,结果导致异常,麻烦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