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使用汇编语言

楼主(2014-08-15):
现在做的一个课题,对实时性有一定的要求,采集需要在3.125us内完成,ADC完成转换就需要680ns,需要在中断中完成总共8个乘累加运算,当然还有采集的任务,现在采用C语言无法满足时间的要求,通过实验发现,只能完成7个乘累加运算。不会用汇编来编写这个中断服务程序,有哪位大侠给一些用汇编编写的中断服务程序或者类似的程序啊,多谢了!!!

网友A: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芯片, 什么开发环境?
CCS 直接支持嵌入汇编, 如:
__interrupt void rsvd_ISR(void)      // For test
{
  __asm ("      ESTOP0");
  for(;;);
}
或者直接用汇编写中断函数, 或者子程序, 如:

   .def _DSP28x_DisableInt
   .def _DSP28x_RestoreInt

_DSP28x_DisableInt:
    PUSH  ST1
    SETC  INTM,DBGM
    MOV   AL, *--SP
    LRETR

_DSP28x_RestoreInt:
    MOV   *SP++, AL
    POP   ST1
    LRETR

楼主:
我用的是CCS3.3,DSP是TMS320F2812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中断的例程,还有讲解,否则看不太明白,不敢使用,其实单纯汇编并不难,也知道该如何进行保护现场等,但还是需要一些例程及讲解,有没有相关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