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光敏二极管358放大电路

楼主:
1、要求U3感应的亮度值范围在10LXU-1000LXU在不同的亮度时358的1脚OUT要输不同的电压值,如10、20、30、100、120LXU值,每个LXU值都输出不同的电压值代表亮度值,如20mV-2V,现在这个电路只能做到100LXU就没法测了,100LXU就是输出2V了,3581脚OUT而且只能输最高2V所以没测100LXU以上了,调到1000LXU也是2V;电源供电压是3.3V,电路图如下,请那位哥们帮忙分析一下如何调整这个电路、计算这些参数或有没其它电路推建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8-15):
不知道U3的特性,如何帮你设计?

网友B:
你现在10LXU输出多少V?

网友C:
运放LM358在3.3V供电电压下,最多就能输出2V,这个是运放限制,没有办法。如果想输出高,要么提高电源电压,要么换轨到轨输出的运放。
如果就是想用LM358而且想保持3.3V供电电压不变,那设计成输入100 lux时输出为1V比较合适。
同时,没有光的时候输出应为0吧?这样R5应该选5k、R10选100欧(或短路)、R7选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U3的特性,如何帮你设计?

TEPT4400.pdf (242.53 KB) 附件是U3的规格书,帮忙看一下,如何调整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10LXU输出多少V?

10LXU 60、70mV左右,20LXU  180mV左右,到了100LXU就达到终点电压了2V,所以没法测试下去了,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光敏管子的特性:
10LXU=10UA
1000LXU=2000UA
你的电阻差了很多数量级了。
建议第一级运放跟随,然后反相放大,这样计算简单一些。

网友A:
建议如下:
1、光敏采样电路改动一下,光敏三极管接VCC,采样电阻接地,加跟随输出。
   采样电阻只要510欧姆左右就可以了。输出电压大约10.2MV-1020MV。
2、加一个同相放大电路,负端加一个小的直流偏置,偏置电压大约10MV,放大倍数大约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LM358在3.3V供电电压下,最多就能输出2V,这个是运放限制,没有办法。如果想输出高,要么提高电源电压 ...

没有光时也不能为0呢,也50多mV,现在按你给的参数调整了一下,R5、R7用15K  R10用100欧,(用R5、R7用5K是不用的没有反应)可以测量140LXU值了,可惜140 LXU以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140LXU以下电压一直都是600mV左右,请问还可以调整那个参数解决的吗?非常感谢你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下:
1、光敏采样电路改动一下,光敏三极管接VCC,采样电阻接地,加跟随输出。
   采样电阻只要510欧 ...

好的,非常感谢。可惜不会算这些呢,你可以帮忙整个大概的电路如何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可惜不会算这些呢,你可以帮忙整个大概的电路如何接吗? ...

我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第一级跟随,由于后级输入阻抗很高,可以去掉了。
第二级2倍放大,加一个小的偏置(可以不加的,反正很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光时也不能为0呢,也50多mV,现在按你给的参数调整了一下,R5、R7用15K  R10用100欧,(用R5、R7用5K ...

原来是要测量最大的光电流有2mA,那就给你个简单电路,每1000 lux输出1V,其中的I1就是光电三极管:

网友D:
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

那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