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选STM8的C编译器cxstm8_32k的存放路径时,报警出错--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4-08-15):
    打开STVD,选择TOOL→Options菜单项,切换到Toolset选项卡,出现下面报警出错.以前我也碰过,搞了很久,不知后来怎么搞的,编译正常了.这2天进行软件杀毒,重新安装cxstm8_32k,就出现下面报警内容.
    这个报警出现后,编译当然过不了.请高手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warning: Toolset rootpaths have not been specified for at least one of supported toolsets.confirm that the root path for the toolset that you are using have been specified

楼主:
STM8高手都去挣钱了?这是我所碰到单片机最不好解决。C51,合泰等单片机的开发环境好弄多,ST的C编译器太不好搞啊

网友A:
那就用IAR编译器吧;

网友B:
要把路径 cxstm8_32k这个文件夹作为st的路径,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zale1204 ,可否详细些啊?是编译问题,我在程序里添加#include "stm8s003f3.h",然后在STVD开发环境里的include files里添加stm8s003f3p.h文件

楼主:
难道重新安装cxstm8_32k,并重新修改原先的路径(C→program files→cosmic→CXSTM8_32K)?

楼主:
删除sttoolset_pack32,重新安装sttoolset_pack32软件,并把它的安装路径改为cxstm8_32k这个文件夹里,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搞定了.总之,它是不像其它C编译器那么好弄的.另外,它的申请地址一定是stm8_Free@cosmic.fr,而不是stm8_32k@cosmic.fr(这是网上和现有的图书所说的地址).否则按后者地址的话,永远是退回邮件

网友C:
4楼正解!

网友(2014-10-09):
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STVD+COSMIC,碰到了和您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不胜感激!

楼主:
只要你的COSMIC路径与你的main函数的头文件对了(默认是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这是对台式电脑而言,要是笔记本电脑的话,则有些不同),出现那个warning报警的话,不管它,按yes就行了.

网友D(2015-01-14):
大神们  iostm8s103f2.h这个文件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E:
不用管那个警告,开始我也很纠结,后来不管它倒也很顺利调试好了

网友F(2015-10-18):
我也刚刚碰到,还不知道怎么解?出现的问题一模一样,目前还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G(2016-01-21):
我也遇到 这个问题,好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