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困扰多日的一个PMW频率计算问题

楼主(2014-08-15):
困扰多日的一个PMW频率计算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晶振为内部11。0592 16分频,实测频率为1.4530KHZ,根据他的计算公式:FPWM=FCPWM/(PWMP+1)
有很大偏差,,问了很多厂家的FAE都搞不懂,答不出,只能在这里求助大家

oid PWM(void)
{
                   uint PWM_Period=500;
        PWMPL=PWM_Period;
        PWMPH=PWM_Period>>8;
        pwm_duty=250;
        PWM0L=pwm_duty;
        PWM0H=pwm_duty>>8;
        PWMCON3|=0x13;                                                                //
        PWMCON1|=0xC1;
}

网友:
呵呵,我要告诉你,晶振都是不准的,特别是国产的。

网友A:
如果楼上说的晶振不准,那么你可以弄个小日本生产的那种。

网友B:
1.你整成个整数频率,整数分频,这样方便看看误差是多少,不超过官方给的误差即可

网友B:
2.晶振本来就有误差,而且你是内部的振荡器分频,误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