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EVAL-MKI121V1的板子连接PC/烧写程序问题!急!!!

楼主(2014-08-15):
我用IAR来编译程序,然后我想把程序烧到板子上,我是要用仿真器来连接PC和板子吗?在哪能买到这个仿真器?(目前这块板子只有一个SWD(编程调试接口)的连接线,但是没有另一端不知怎么连到PC上,是要用仿真器吧?)

网友A:
板上应该带仿真器吧;
官方的开发板,一般接根USB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应该带仿真器吧;
官方的开发板,一般接根USB线即可;

H:\DCIM\100LGDSC\CAM00149  这是我的板子,我真不知道怎么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板子,我真不知道怎么调试!

图片挂了,把原理图发上来看下;

你可以参考DISCOVERY的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挂了,把原理图发上来看下;

你可以参考DISCOVERY的使用说明;

我发了几张图
Discovery的使用说明也没提到这些,只提到了一个iNEMO suite>

YIPY44ENG~9B~OFH[ECS7)3.jpg (112.44 KB )

W90]DQ4[`DV~5Q87E7(ZFMX.jpg (77.45 KB )

C0(AE{76J)MW%T29D8CFF[N.jpg (183.03 KB )

{ZFPQ0S]1JH}2)K(}H][TM6.jpg (119.96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了几张图
Discovery的使用说明也没提到这些,只提到了一个iNEMO suite>

你这个要外接ST LINK的仿真器;
淘宝买个好了好像加上邮费3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外接ST LINK的仿真器;
淘宝买个好了好像加上邮费30不到;

JLINK的仿真器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的仿真器也是一样的吗?

也可以,用SWD接口;
用杜邦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SWD接口;
用杜邦线连接

谢谢版主耐心回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耐心回答!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