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按照文档12.04上安装ltib 也报错,请问怎么解决(已解决)

楼主(2014-08-15):
TI, ui, ST, AI, ge

今天严格按照文档<<i.mx6_ubuntu12.04上编译LTIB.pdf>> 按照ltib开发环境依然报错,请问该怎么解决....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directory build, no prebuilt rpm,

Cowardly refusing to clobber exist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Fri Aug 15 17:10:07 2014
Ended:   Fri Aug 15 17:10:07 2014
Elapsed: 0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wget

Build Failed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Ubuntu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如果你的Ubuntu是64位的需要安装: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安装后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Ubuntu是64位的需要安装: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如果你没 ...

你好,我的系统是64位,但是按照你说的命令执行了,也不行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提示中/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
Remove this by 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rebuild this package from scratch
这里你试一下把路径/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wget-1.9.1
删除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A:
如果还是不可以再联系我,我再帮你想办法。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

网友A:
有好多朋友都是按照我给你的那个文档编译,都编译成功了的。建议你再查看一下是不是你漏掉一些内容了。

网友B(2014-09-17):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呢,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给个方法嘛,不要让我们重复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