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4-08-15):
电路如图所示。
我的理解是,红线框内的部分没什么用。三极管起到扩流作用。电路本质上是个同相放大器。1点电压是输入的2倍。流过R18的电流是(2*Ui)/(R18+R24)。
我的问题: 1. 红线框内的电路是用来干嘛的?
2. 我计算的流过R18的电流是否正确?

网友A:
红线框内的部分是个电压跟随器,以防止流过R18的电流进入R22,这样保证了流经R18电流与流过负载的电流一致。其中R18上的压降就等于输入电压Ui(非饱和条件下),这样输出电流就是Ui/R18。

网友B: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恒流源电路,楼主要想分析其原理,可以参照AD的**: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vol43n3.pdf#page=22

至于红框运放的作用,可以允许方便的改动R18而直接算出电流,就是楼上说的Ui/R18,也参见TI的**:
http://www.ti.com/lit/an/snoa474a/snoa474a.pdf

这个电流源要想追问其来源,可以参考:
1、豪兰德电流源(Howland Current Pump)
2、改进型豪兰德电流源

网友C:
设运放输入V1+为Vx
运放输出VQ1e为Vy
输出端V2+为Vo

Vy = 2Vx
R16 = R22的情况下,
Vo = Ui - 2(Ui - Vx) = 2Vx - Ui

电流方程
Vo / RL = (Vy - Vo)/R18
Irl = Ui / R18

从回路可以看出,只要使R16 = R22 并 >> R18, 不用U2B还是有很高的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恒流源电路,楼主要想分析其原理,可以参照AD的**: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a ...

大哥,你那两个链接是如何随手拈来的啊?

楼主:
结贴,原来我早看过这个帖子,maychang大师在14楼的回复就是我要的答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842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那两个链接是如何随手拈来的啊?

我专门有个恒流源资料目录,都是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两个**也在其中。
这些都是从网上下载的,然后上网再狗一下标题,一般都会找到以前下载的连接。
压控、以地为参考的恒流源,几乎没有别的电路了,恒流源的书籍也自然会介绍。
不妨把目录内容贴出来:

网友D:
很经典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专门有个恒流源资料目录,都是逐渐积累下来的,那两个**也在其中。
这些都是从网上下载的,然后上网 ...

了解了,这还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网友E:
恒流源电路,学习啦

网友F:
只需一个运放+一个电阻,可以实现类似优点,在稳定性方面更优,当然了,没有增益增强三极管,输出电流能力小多了。

网友B:
单电源、单运放、共地输入输出的V-I转换,目前只有两个电路,一个就是楼主的电路去掉红框部分的运放。

另一个是这个: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587524
不过其中电阻参数有误,而且还有其它一些弱点。

网友F:
大类分,不下5种。
细分不下10种。

网友G:
就是一个差动电路,每个电路节点的配置有特定的要求,加个缓冲,可以实现电压源的属性。

网友H:
红框部分电路是否多余的?
加与不加,效果有何不同?
@maychang
@lymex

网友I:
“我的理解是,红线框内的部分没什么用。三极管起到扩流作用。电路本质上是个同相放大器。1点电压是输入的2倍。流过R18的电流是(2*Ui)/(R18+R24)。
我的问题: 1. 红线框内的电路是用来干嘛的?
2. 我计算的流过R18的电流是否正确?”

我的回答是:
Q1是为了加大恒流源的恒流量。红线框内的电路是用来使恒流源的定标和计算来得明确简便,流过R18的电流是Ui/R18。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恒流源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红框部分电路是否多余的?
加与不加,效果有何不同?
@maychang

不加红框部分电路的恒流源与这个恒流源的效果明显不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红框部分电路是否多余的?
加与不加,效果有何不同?
@maychang

不是多余的。
见2楼和3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红框部分电路是否多余的?
加与不加,效果有何不同?
@maychang

的确,改进型Howland电流源没有这个运放,理论上效果理想。
但是,若去掉这个运放,需要R22+R18=100k,即R22要选99.9k,这就比较麻烦,如果就选100k,那恒流性能就变了,即内阻有限,表现为对负载的变化不那么恒流。
另外,当要改变档位的时候,比如R18要选1k或10k,以便提供更小的电流,那R22就要相应改为99k和90k,这样就必须切换两组电阻了,而且对于精密电流发生器,不同档要有不同的微调,就很麻烦了。有个这个运放,不同档只需1处调节即可,参见AN-1515第7页。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的确,改进型Howland电流源没有这个运放,理论上效果理想。
但是,若去掉这个运放,需要R22+R18=100k,即R ...

为何要R22+R18=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H:
@lymex

你去我7楼贴的帖子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为何要R22+R18=100k?

这是Howland电流源的特性所要求的,如果不这样,就不是恒流源了,输出电流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为何要R22+R18=100k?

这个电路有正反馈和负反馈,R22+R18=100K构造出正负反馈相当,使得Ro@0hz无穷大,对负载不敏感。

因为造成正负反馈相等,所以这个电路有可能震荡,需要一些补偿。

红框的运放最好有,这个运放起到阻抗变化的作用,从左向右看阻抗为0,从右向左看阻抗无穷大,在计算输出节点电流的时候,KCL上电流只流向负载,精度很高,不需要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