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一般用什么编译器好啊?

楼主(2014-08-15):
pic单片机一般用什么编译器好啊?

网友A:
一般建议用汇编语言,pic18可以用picc

网友B:
晕,别误导新人
PIC16系列的如果程序存储空间小的,用汇编倒是可以,不过大于2k的程序存储空间的片子,还是用C写程序吧,维护方便些,16系列的我用的C编译器是PICC8.05版,片子都是老型号,够用了
PIC18系列的一般程序存储空间都挺大,直接用c写程序,编译器有PICC18和微芯自己的MC18(当然现在PICC也被微芯收购了),建议用MC18,官网有学习版下载,和谐方法自己网上找找
dsPIC系列的用MC30编译器,也是微芯的

微芯现在好像在推 XC系列 C 编译器,对应它的16、18、dspic、及32位的芯片,在官网可以找到。

现在除非对成本非常敏感的应用,否则还是建议全部采用 C语言 进行程序设计,维护方便些,早些年用汇编写的程序,现在要看的话头大一圈。

楼主:
呵呵,谢谢啊受教了

网友C:
编译多的是,有basic的像pic-basic,c,c++有sdcc,asm可以用gputils。还有一种叫jal也是类似basic的语法。
而且都可以支持pic12,pic14, pic16, pic18等。

网友D:
XC8,XC16比较好,即使是免费版的也挺好用,尽量使用新推出的工具

楼主:
好的,真希望IAR能支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真希望IAR能支持

IAR早就不支持了,因为IAR从支持PIC上挣不到钱。。。

网友F:
官网上很多资料,可以去看看。

网友G:
有免费的下载地址吗,谁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