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

楼主(2014-08-15):
几个概念问题:SPI控制寄存器2(SPI_CR2) BDM位 双向数据模式使能位

选择双线单向数据模式是什么意思?
选择单线双向数据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
理解不了  哪位好心人告诉我呢

网友A:
选择单线双向数据模式是什么意思?
这个指的是,1条时钟线和1条双向数据线;
双向数据线的输入输出设定:由SPI_CR2寄存器来设定,该数据线是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选择双线单向数据模式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上面的基础上,可以设定数据线为单向(比如只接收);

楼主:
SPI有两条数据线 MOSI和MISO      哪里有双向数据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有两条数据线 MOSI和MISO      哪里有双向数据线

网友B:
都是高手,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你们的水平。

网友C:
像W25Q这类芯片当选择快速读写模式时,单线双向模式就非常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