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进不去中断

楼主(2014-08-15):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Timer0A0Init();
unsigned int temp[3];
unsigned int overflow;
unsigned int m,i;
unsigned int p,q;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TD
        Timer0A0Init();
        _enable_interrupts();                                                        //使能总中断
        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LPM3方式休眠
         while(1);
}

void Timer0A0Init()//定时器timer0的初始化程序
{
P1DIR &= ~BIT4;
P1SEL |= BIT4;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CLR + TAIE; //时钟源:ACLK;连续模式;清除; TAIE溢出中断
TACCTL0 |=  CM_3 + CAP + SCS +CCIS_0 ;
q=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是捕获中断  2为CCR1捕获中断向量值

            p=1;
                temp[i++]=TACCR0;
                if(i==3)
                {
                        i=0;
                        m=360*(temp[1]-temp[0])/(temp[2]-temp[0]);
                }

         break;
  case 14:                                                //是溢出中断
           overflow++;                                //溢出次数自加1
             break;
  default: break;
  }
  P1IFG=0;
}
单步调试,或者全速运行都进不去中断,请问是哪里写的不对吗?这是个捕获然后计算脉宽的。。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板子和电脑连接是使用普通的USB    我买的是lanchpad  我不记得包装里面有专门的下载器
但我使用普通的USB 一直无法显示 是为什么

网友B:
这个捕获不需要初始化吗?捕获配置在哪?检查子中断配置,及标志位,TAIV为14时是溢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