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四层板的问题

楼主(2014-08-15):
现在要画一个四层板,有低频和高频,我是这么想的:低频区采用单点接地到AGND,高频区铺铜并且连接到内电层DGND,然后通过一个过孔将AGND连接到内电层DGND,这么做会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
求指点啊,高手们。。。。

网友A: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帮顶

网友B:
一般用磁珠或0R电阻相连

网友C:
还没画过4层

网友D:
电路板打样价格狂降,每款降价50元:双面板打样从此告别百元时代,进入50元打样时代:
1)长宽在10cm内的,原价100元,现降价为50元
2)超出10cm以上的,原来工程费100元,现降价为50元
降价信息请朋友间相互转告,详情QQ:569063084  电话:18681568492 咨询!!!!!!
注册个编号即可在线评估报价,进入后点击--注册—业务代号填写“K”
样板上传报价试算:www.ntbt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