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请问一下,CW10.X没有Device Initialization了吗(已解决)

楼主(2014-08-15):
请问一下,CW10.X没有Device Initialization了吗,这么好的功能如果真没有,有没有可代替的功能。求教!求教!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说的具体版本是哪个?

楼主:
10.5或10.6

网友B:
没有了,集成到了PE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5或10.6

正如4楼说的,可以通过PE生成MCU的启动代码啊。

网友C(2015-09-23):
有的,在Component Library ——> CPU Internal Peripheral 下有个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的功能,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