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分压电路所需电阻精度是?

楼主(2014-08-15):
原贴:
https://bbs.21ic.com/icview-786020-1-1.html

简化问题起见,假设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简单的分压电路,由R1/R2组成,输出电压取自R2,那么该分压电路的传递函数T=R2/(R1+R2) 。
如果允许的T的最大允许变化为+-1.5%,那么所需的电阻精度至少为多少?

网友A:
做函数两个自变量的偏微分即可得出。
不过精度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稳定度,
精度差了,只要不变化,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但是如果不稳定,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函数两个自变量的偏微分即可得出。
不过精度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稳定度,
精度差了,只要 ...

就是电路分析基础中所说的灵敏度分析。

这里要说的是从计算结果可知,不满足叠加率,不能线性分配。

网友B:
这个不光是精度问题。

首先,从实用考虑,电阻的取值和精度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规定的,是成系列的。
其次,在某些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并且R1和R2是K欧姆以上的,可以再引入第三个电阻(取值稍小),来弥补或修正单个电阻精度不足的缺陷。这在LDO电源的输出电压设计中并不少见。

网友C:
如果电阻的阻值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并且R1、R2阻值完全不相关,
那么精度至少需要±1%,更准确一点是±1.5%/(2^0.5),

网友C:
上面的结论基于增益趋于0的情况,这时情况最恶劣,如果增益趋于1,那么可以允许电阻有更大的偏差,
假设电路增益为A,需要电阻分压电路输出精度为a,所需的电阻精度为r,那么:
r = a / ( ( 2 ^ 0.5 ) * ( 1 - A ) )

网友C:
原帖中,如果只使用一级理想运放放大,只考虑电阻的偏差,那么输出电压的精度数值必然是电阻精度数值的2^0.5倍,

网友C:
如果用两级放大,那么输出电压的精度数值是电阻精度数值的2倍,

网友D:
精度是根据的你实际要求选的,实际这种分压电路电阻的精度高低无所谓,关键是温漂,电阻的阻值误差后面可以校正的。

网友E:
用±1%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学习
要读书
测量原理这门课估计LZ没学过

学习苦
读书累
靠垃圾专利赚钱
轻松又容易

我在同僚版跟你发帖跟你说了,你的专利大王称号,被人超越了,某工按据的长官,1年申请成功211个专利,你只能算专利帝老二了

老王,加油,垃圾专利再多搞几个!

不做事整天玩嘴,这个徐大博士算是一号了 只不过俺们建议你,嘴痒了去蹭墙都好,劳资没时间陪你 第二想找事找俺也对了,只要你天生有受虐的基因
老许 时代变了 社会不是你这种靠垃圾专利就能生存的。。要认清现实
实话跟你说,垃圾专利真不赚钱,大家又不傻 哈哈
说话最是 要对自己负责,俺自己花钱自己找乐子,要是觉得有啥诈骗完全可以举报。。 信口胡来,你那嘴是泄殖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