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接问题

楼主(2014-08-15):
对于PCB的焊接我有个疑问,机贴原件的时候,会使用贴片机来摆放器件,然后用波峰焊等设备来进行焊接。那贴片机在摆放好元器件之后,是如何转移到波峰焊设备的。如果只是把元器件摆放在PCB表面,稍微一移动PCB板子,上面的小电阻电容就会产生移位什么的。这个是如何避免的。

网友A:
在摆放元件之前,还要在PCB焊盘上刷一层锡膏。锡膏很粘,元件放上去以后就被粘上了,轻轻磕PCB,元件一般都不会掉下来。所以摆放元件的过程也叫贴元件。送到回流焊炉,只要有锡膏就行了。如果是波峰焊,焊盘锡膏融化以后,元件还是会掉下来。这时就要用耐高温的红胶点在两个焊盘中间,把元件粘上去,然后再去过波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摆放元件之前,还要在PCB焊盘上刷一层锡膏。锡膏很粘,元件放上去以后就被粘上了,轻轻磕PCB,元件一般都 ...

谢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B:
是的,楼上正解

网友C:
回流焊………………波峰机焊直插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