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22烧写程序出错,JLINK出现奇怪现象(已解决)

楼主(2014-08-15):
先是错误信息。。。
Fri Aug 15, 2014 20:39:53: D:\iar7\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Xxxx96K.mac(4,18): Error: Operation error.
Fri Aug 15, 2014 20:39:53: Error while calling macro execUserFlashInit
Fri Aug 15, 2014 20:39:53: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iar7\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xxFxxx96K.flash
JILNK连接的时候绿灯常亮,烧写程序期间红灯,绿灯交换闪烁,,,,,,
请大神指点,,,,,,急

楼主:
自顶一个,,,,,大神在何方

网友A:
你好,楼主!
我想确认几点:
1. 上述烧录错误,是最新发生的还是一开始就有?
2.请确认IAR中调试器件的选项是Jlink
3.能否贴出与Jink链接的接口原理图

网友B:
楼主的板子是自己画的还是官方的?
如果自己画的,请参考下我们K系列的快速指南第二章,看看要求的外围对不对。
主要检查,NMI,RESET,以及JTA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