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962回流焊炉中自定义温度曲线焊接0402元件

楼主(2014-08-15):
    开始的开始,不得不提的,就是T-962回流焊炉能用,但出厂参数的焊接效果不是太好,不然也就不会有这篇经验总结了。关于T-962的详细特征描述,请移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83709
    它的关键特征有:
        1. 走时不准,它的6秒基本上等于地球时间的10秒,这会导致PCB板在高温下的烤炙时间严重拉长;
        2. 面板显示的实际温度不准,它内部的温度探头位置很高,测到的温度比PCB板要高;
        3. 价格低廉。我不是圈里的,所以用最简单/简陋的方法解决焊接问题。

    这个炉子用了快2年了,以前也能用,就是引脚旁的锡渣比较多,清洗起来很麻烦,有时候丝印白字也会烤得略微发黄。最近需要焊接BGA双面贴装PCB板,因为怕二次焊接时背面的元件掉下来,也担心锡珠会在BGA之间造成短路,所以就测了一下炉温参数曲线。下图是温度探头的安装方法。
    (手机拍的,朦胧派,勿拍)
    结果发现它的时间真的很慢,而且似乎PID的积分算法有问题,温度累积误差比较大,造成在活性区内,温度一直在爬坡。下面是实际运行曲线(左)和T-962报告曲线(右)的对比。T-962报告的曲线看起来真不错,可惜那跟真相相去甚远。

    真实温度曲线基本上就是个大三角,可能因此焊料没有完全活化就进入了回流焊区,结果导致锡渣很多。既然厂家默认参数不行,就自己调炉温曲线吧。
    我用的锡膏是熔点138℃的低熔点无铅锡膏,型号是千住L23-BLT5-T7F,成分为Sn42/Ag1.0/Bi57。其熔点为138℃,我把活化区的温度定在了110-135℃,时间大约100秒。由于要焊双面板,要让背面的温度低于138℃熔点,所以回流焊区的最高温不能太高,时间也不能太长。我把最高温定在了155℃左右,时间大约120秒。这时PCB板背面的温度最高只有132℃,没有到达锡膏熔点。下面左图是设置参数(系列1蓝色)、实测温度(系列2紫色)和背面温度(系列3黄色)曲线,时间轴为地球时间。由于T-962风量太小,最后温度降低很慢,不过,这影响不大。右图是第二炉补照的T-962报告曲线,注意其时间不准。

    现在我已经是用这个曲线焊了块有0402、LQFP176和CLCC封装的PCB,效果还行,引脚的锡渣已经很少了。下面照片是焊接的结果,其中C4、C5是0402封装。T-962内部的温度分布不均匀,USB接口部分摆放在稍微靠边的区域,可能那个地方温度较低,回流焊时间不足,导致锡渣较多。感觉是将托盘划分成九宫格,中央格焊接效果不错,旁边的区域就只能呵呵了。目前还没有焊双面BGA板,以后焊了再贴效果图。

    最后给出曲线设置参数。表中的时间是折算到T-962的时间,完全按表中的数据录入到T-962中就可以焊接低熔点无铅锡膏了。高亮黄标的参数是突然拔高温度,激活T-962进入更高温度状态,否则温度上升非常缓慢,曲线会变成最开始那个大三角。

定义时间
(s)
定义温度
(℃)

楼主(2014-10-09):
终于抽到空回来继续了,没有烂尾:D
这是双面板焊接。焊接第一面的时候,我把温度曲线调高了,最高温度到了200℃,反正不会烫坏什么。
手工贴片真不容易,特别是厂家的丝印歪了近1mm,每个BGA都对了十几分钟才对准。

下面是焊接第二个面,用的是前面的温度曲线。结果还不错,反面最高温度是131℃,元件没有掉下来。
这是焊接后拍的照片,可以看到中央区焊接效果不错,CMOS和0402都焊好了。但是,右下角的外周区锡没有融化,也就是说,用这个炉做双面焊接,有效工作面积会很小。

楼主(2015-07-18):
没啥厉害的,呵呵,只是把自己的经验总结一下。
X宝上这货最便宜,买的人也不少,但要用好真不容易,默认程序基本上就是把板烤黄的节奏。所以我发了这个贴,如果能对大家有用是最好的。

网友A(2015-08-25):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是做连接器插座的,买了一个这个小型回焊炉
主要是用来验证连接器的塑胶是否可以过265°的高温
想请教下如何设置自定义曲线   QQ:412533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