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并联阻容后,接LED灯泡会导致电容短路烧电阻?

楼主(2014-08-15):
如下图,理论上可控硅只允许接白瓷灯灯等可调光设备,但是用户不会管你这些,会接上LED灯泡,在这种情况下,用一阵子后会出现电容短路,导致灯不受控严重还会烧电阻,何解?

网友A:
抓电容两端波形看一下。原来是白炽灯,纯阻负载,电压过零Q1一关,载就没电了。LED灯内部是个什么情况?一般的LED灯泡内置AC/DC,接调光电路用似乎也不太合适。
还是帮楼主顶一下吧。

楼主:
是的,按理不能接LED灯泡的,但是用户是不会关这些,然后就会导致那些结果。

网友B:
自己实际接个LED灯泡 连上示波器看看
找找问题原因呗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
极好贴,感谢分享,最喜欢这样的帖子,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交流是学习的第一步。

网友D:
C1短路是因为器件耐压不够或损耗太大,跟LED负载无关。可控硅调相法的调光器不能带LED灯,也不能带任何荧光灯,只能带白炽灯,但带白炽灯无需在可控硅上并联RC回路,该RC回路是在带感性负载时抑制过高的电压变化率,防止可控硅误导通的。搞清楚原理,不要简单照搬。

恩,RC一般用在dV/dt抑制。如果想抑制尖峰电流,还得串电感。我看图中的为400V,应该不符合安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短路是因为器件耐压不够或损耗太大,跟LED负载无关。可控硅调相法的调光器不能带LED灯,也不能带任何荧光 ...

是的。理论上,不允许客户接LED的,但是客户不关这些,都是照接不误,所以会导致出问题。
目前使用的情况是C1 0.01uf,630V,按理耐压是够了的。
现在可能就是出现在你说的损耗太大。
有个情况,在测试的过程中,如果对买的便宜LED蜡烛灯调光,配电箱里面都会出现吱吱声,不知道何解?

耐压够不代表安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1短路是因为器件耐压不够或损耗太大,跟LED负载无关。可控硅调相法的调光器不能带LED灯,也不能带任何荧光 ...

为何可控硅调光不能带led和荧光灯?
@chunya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可控硅调光不能带led和荧光灯?
@chunyang

驱动普通LED是会闪的。
荧光灯没试过。但是看到节能灯上写着是有电压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理论上,不允许客户接LED的,但是客户不关这些,都是照接不误,所以会导致出问题。
目前使用的情况 ...

该电容必须使用金属化介质电容。配电箱出噪声是因为LED灯内的滤波电容使负载呈容性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何可控硅调光不能带led和荧光灯?
@chunyang

LED和荧光灯不能用调相法来调光,否则功能不正常且会迅速被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容必须使用金属化介质电容。配电箱出噪声是因为LED灯内的滤波电容使负载呈容性所致。 ...

那时候可以这样理解,我在破坏性试验中,对LED调光是空开会响,调到最大LED时,就不响了。
是因为移相调光,LED做的无功功率太大了,快达到空开的极限了,才会导致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时候可以这样理解,我在破坏性试验中,对LED调光是空开会响,调到最大LED时,就不响了。
是因为移相调 ...

是的。LED灯呈容性,相位处于峰值时,瞬态电流很大。

网友F(2015-10-30):
引用 网友D:
是的。LED灯呈容性,相位处于峰值时,瞬态电流很大。

版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你在帖子上回复可控硅上的RC吸收电路中电容损耗,其大小是如何断定的?目前我使用的可控硅是BT137-800E,RC是100R/1W的水泥电阻,0.01uF/1KV高压电容。近期客户寄回一台板子损坏的机器,是RC烧了,其他器件没事,把此RC更换后,工作正常。
请问此电容损坏至短路,是否跟你所说的损耗大小有关系?这组出问题的可控硅是控制发热丝,还有另外一组是控制电机,但它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版主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你在帖子上回复可控硅上的RC吸收电路中电容损耗,其大小是如何断定的?目前 ...

控制发热丝不需要什么吸收回路,电机才需要。这里的电容要金属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