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求各位路过的大神求救,+48V,2A的线性稳压电源如何设计?

楼主(2014-08-15):
好人一生平安,小白求各位大神指导!+48V,2A的线性稳压电源如何设计?

网友A:
48v 2A的线性电源设计就会相对复杂,受限于输出电压高,电流大。一般功率小一点可以选用类似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器,功率这么大了建议使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