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S721和锂电池同时给MSP430单片机供电,总线掉电上电瞬间单片机死机

楼主(2014-08-15):
TSS721可以输出3.3V电压,我为了实现总线和电池双电源给MCU供电,在TSS721的VDD输出端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给MSP430单片机供电,电池也串一个相同型号的二极管给单片机供电。当我总线掉电或者上电瞬间,单片机容易出现死机,电流达到170mA左右,单片机自身发热比较严重。这种双电源供电方式不对吗?

网友A:
贴出电路看看。
一般双电源,会设计成一个电源线供电时,电池停止供电。或者是电源线供电时,给系统同时对可充电电池充电。
拔下电源线后,由电池给系统供电。

网友B:
这个瞬间提供的电流太大的吧,检查看下你的二极管的吧,换一个输出电流只有100MA的二极管的给单片机供电的吧。

网友B:
就这样看下的吧,应该没多大问题的啦。

网友C:
贴出电路来看一下啦。
既然输出3.3V为何不直接供给单片机,反而减去一个 二极管的压降呢?
电源和电池一般使用快速的MOSFET做为软开关,在电源供电时,切断电池,在断电时使用电池供电,注意,如果MOSFET导通的时间超过了单片机的复位时序要求就会导致复位,一般在输出端接一个大点的电容续流,防止电压瞬间跌落。

网友D: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的啊,需要防止电源自动切换过程中的电压瞬间跌落的吧。

网友D:
这个呢可以通过在一电源输出端的并联大电容的吧。

网友D:
具体哪个电源呢,当然是第一个电源的吧,或者两个电源输出端的都并联大电容的也可以的。

楼主:
电路图见附件,VD都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MBUS总线通断电会干扰电池电压,示波器观察电池电压不稳,会瞬间拉低到2V左右。如果是肖特基二极管的原因,那么把二极管D3短路问题依然会发生,是不是MSP430FW427单片机抗干扰太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贴出电路来看一下啦。
既然输出3.3V为何不直接供给单片机,反而减去一个 二极管的压降呢?
电源和电池一般 ...

比较赞同楼上的分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