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直流电压AD采样如何判断极性,求方案

楼主(2014-08-16):
用单片机和AD采集直流电压信号,但该电压极性不定,需要测量电压值并判断极性,求解决方案啊,想不出了

网友A:
直流信号极性不会变化

网友B:
直流输入端极性是不会变化的呀,为什么还要检测,有正负颠倒的时候???

网友C:
加直流偏置,也就是把信号抬高到0电平以上,如果超出0位太多就用减法器使最低信号刚好过零,比如±5V加5V偏置,就可以输出0~10V电压,然后用运放缩小一定倍数适应ADC输入电压,比如1/2,就变成了0~5V,就可以直接送入ADC,如果送入的是2.5V,说明信号是0V,输入0V,信号是-5V,输入5V,信号是+5V,单片机送显时处理一下即可 。

也可以取出信号极性,用一个单片机IO接受极性(如0代表正,1代表负),然后把取样电压整流成正的输入单片机,有些电流检测芯片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整流环节可能让取样信号畸形。

以上仅个人见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流信号极性不会变化

说的好!太正确了。哈哈。

网友E:
4#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直流偏置,也就是把信号抬高到0电平以上,如果超出0位太多就用减法器使最低信号刚好过零,比如±5V加5V偏 ...

感谢,我参考这个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的可以参考下。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信号极性不会变化

:L
不好意思,我的表达有问题

网友F:
根据变化率及幅度,判断极性,软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变化率及幅度,判断极性,软件处理

感谢,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