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MSP430F1232生成BSL端口读写其它430芯片代码片段

楼主(2014-08-16):
用MSP430F1232生成BSL端口读写其它430芯片代码片段,关于BSL时序这里的两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不知如何产生,求指导!

楼主:
我是用于遥控器复制机用的,遥控器是通过@1080开头的62个字节编码识别的,我想直接复制配对比较方便,希望给个建议。

楼主:
主要是BSL时序中上升沿如何输出

网友A:
没有代码。
上升沿就P3.7是输出1,下降沿是输出0

楼主:
可是BSL握手程序一直实现不了?求解

网友B:
这个需要单片机自身带有BSL模式的才可以的,不然模拟的话就不太容易的。

网友B:
其下载模式的时许不容易把握的,直接用单片机自身带有的就不用考虑这个时序的吧。

楼主:
只是这个BSL的资料太少了,不知道怎样把握这个时序?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注意各自的时序的吧。。

网友D:
这个貌似还是很复杂的啊,,需要注意时序的,时序该不清楚地话就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