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16):
VR2看上去是为了做零点补偿用

网友B:
VR2可以调节到在任何温度下,使得输出为零,即设置检测温度起点(低于这个温度检测不到)。
不过,这个电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VR1一般用那种多圈的话难于保证4.096V电压稳定,VR2也同样存在漂移问题,与通常高精度的Pt100不配套。
即便VR2采用多圈线绕,可以较精确的设定温度起点,但运放精度有限,尤其是单电源供电,会在0输出附近产生较大误差。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小弟获益匪浅。

网友C:
VR2是用来进行零漂调整的,不过这个电路不是很好,如果**这个电路,最起码要在桥电路和放大电路之间加个缓冲,也就是跟随器,最好还是改用仪放或者用三运放代替仪放。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好,不是别的,是因为不是3线的,只要改为3线补偿的就可以了。
PT100,2线的,引线内阻的误差很大的。